这是什么型号PLC

楼主(2015-03-17):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PLC,试过三菱和信捷PLC编程软件,都显示无法通讯。

网友A:
单板的山寨口;
接口形状与三菱一样,但通讯可能是RS232,并不是RS4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三菱软件,行吗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呵呵;三无产品,用三菱软件还是SIEMENS软件是不一定的;

网友C:
这个像某宝的仿三菱,但是接口是什么通讯协议就不知道了,你的通讯线也不一定对。

网友D:
用三菱软件是下,看样子是仿三菱的。

网友E:
好奇这玩意在现场抗用吗

网友F:
山里出出的的仿30吧

网友G:
这个估计没人能帮你,遇到能帮你的那是你走运

网友H:
板子上没有什么信息吗??
山寨

网友I:
山寨的这种plc很多

网友J:
没有外壳的PLC,是不好猜测的。
所以说,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用PLC裸板做控制系统。
楼主的PLC上竟然还有MINI的USB口?是后台烧芯片程序使用的吧。

网友K:
三菱的编程软件应该能打开的吧。这个是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L:
真的好像仿三菱的PLC

网友M:
我用过这种plc啊,直接用三菱软件通讯,不过不支持上载了

网友N:
这种人家会说是专门开发的专用控制板,其实就是淘宝上定的裸板仿PLC。

网友O:
类似三菱!

网友P:
这种玩意要是坏了可咋整?没有软件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现场维修都没办法。

网友Q:
你自己从哪里找的宝贝,还是从哪里去找答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Q:
问题是这个PLC是我的前任电工购买的,现在他不辞而别,如果大家真不知道,我也只好重新搞过。

网友R:
这个不用外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是板式PLC.没有外壳。

网友S:
电源是台湾

网友T:
应该是国产防三菱板式PLC。楼主到淘宝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