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ssd 590C直流调速器接通控制电源显示正常,但接通三相输入电源后,电机动了一下,马上报critical error 0×FF03  ,请问如何解决,经查资料,报警解释为软件版本错误。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否考虑重新下载程序或更换主板.

楼主:
主板应没问题吧,因我把三相电源输入拆除任意一相,显示报警为三相电源输入不正常,另参数设置输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