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车床维修求助

楼主(2015-03-17):
FANUC O 数控车床上电出现X、Z轴同时窜动一下,后出现误差过大报警,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5-05-13):
不会是两轴接线光码和驱动叉劈了吧

楼主:
之前故障是上电开不了机黑屏,不会接错线路,刚修好底板,输入参数之后出现该问题。

网友B:
直接换x,y的驱动换了你就好了

楼主(2015-07-10):
回复 楼主:
驱动是一体化两轴驱动,我把给定线与反馈线对调还是报410,把Z轴动力线断开,上电不报警,X轴不锁死,伺服电机轻微振动,手盘Z轴丝杆,X轴跟着转动后报410。断开X轴动力线,上电不报警,但Z轴不锁机

楼主:
我将X、Z轴互换工作正常,也就是把X控制Z,Z控制X,所有参数没有动,工作正常,恢复正常接法上电就报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