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大家好,我以前是修家电的,现已经进入变频器维修有半年了,全靠一本咸工(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入门,正版哟,从这本书了解到了变频器的结构,框架,原理,半年里,靠这本书修复了大大小小多种变频器的各种故障,再此非常感谢咸工,谢谢!

现在最头痛的是用户送修变频器说用不起,但在维修部接灯泡负载,接5.5KW的小电机空载运行一切正常,有的变频器可以通过内部故障记录还可以判断出故障原因,但修理后由于没有用户现场大功率电机加重负载测试,导致极有可能造成用户取机后还是说用不起,很多用户工厂都很偏远,到现场去很不方便,并且一些变频器故障记录有很多个报警,难以准确判断.

下面我举几个修复的实例,供大家参考,比如,一台LS 7.5KW的变频器,用户说使用一天中随机要停机几次,但再开又正常.送修后在维修部正常,查看故障记录有OV OC GF,测量霍尔UVW端信号基本平衡,查看故障时母线电压正常,故障时除OC外,其他报警电流都正常,检查中发现此机各个端子,内部大电容及快融螺钉氧化严重,清理后反复试机电流电压平稳,但交用户后仍然说要停机,只不过次数要少些了,后订购一个霍尔替换后再交用户就正常了.

另外一台科润30KW的变频器,也是返修多次,用户说有时报U02,最后直接上电面板全显示8,无法操作运行,在维修部运行正常,但看故障记录报U02过流,有时也是面板全显示8无法操作,看故障记录里电流正常,仔细查看多次故障记录里母线电压有高有低,测量母线电压正常,测量MCU板上CVD母线检测点电压在5V左右波动大,拔掉MCU板排插测电源板上电压仍波动大,故障范围缩小在电源板了,此机母线电压取样在开关电源5V绕组负脉冲,由整流二极管,数个电阻及一小容量电容组成,把这一路所有零件都代换了居然还是电压波动,而开关电源其他路电压都正常,不得已当割断到插座的铜箔时,电压就稳定了,看插座很密集,很新,灰尘很少,将插座用自来水冲刷后烘干还是无效,最后将排插线拔出,跳过插座直接接取样点,故障排除.看来此机母线电压不稳,会引起MCU板锁定操作实效或者报过流,但因为维修部负载轻,母线电压下降不明显,但用户工厂里设备多,负载重,当母线电压波动大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报过流甚至MCU板锁定了.

以上两例实例,说明维修需要细心多观察,另外也是维修部和现场差异造成,对于维修部和现场的负载差异,造成维修部故障不容易重现,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在维修费能模拟现场的重负载环境呢?请咸工指点一二,另外也请各位大师高手们说说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A:
我没有试过,你可以尝试电抗代替电机,至少是保证电流可以吃足。

楼主:
电抗代替电机?能大致说明一下吗?怎么操作?谢谢!
又遇到一个正弦45KW的返修,原故障不通电,把电源部分小电容换了后通电正常,运行正常,但用户说运行不了,返回后把驱动电路所有电容都换了,在维修部运行正常,但用户仍然返修,查故障记录有OL过载,有一个SLU稳态欠压,最后还有SC驱动故障,测量两个霍尔电压正常,三相平衡,现在暂时把两个霍尔换了,不晓得用户那能不能运行正常.

网友A:
用电抗器代替电机的绕组,电流=变频器输出电压/感抗,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有比例关系,你可以一点点加频率观察电流。具体我没有试过,不过单位是这样来测试高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的。

网友B:
用滑差电机代替负载,瞬时可以拖动到100来个流!具体的就是把电机轴固定住,然后调解电流!我们这里维修完的变频器都这样加载的!

楼主:
谢谢回复
用滑差电机代替负载应该是个很好的方案,由于我才入行不久,对工业方面不是很熟悉,滑差电机是否可以调节相应变频器需要的电流,比如变频器最大输出10A的电流,那我就把滑差电机的电流调节到8A左右,当修大功率的变频器,比如90A的,我就把滑差电机电流调节到70A左右,滑差电机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滑差电机如何选型?多大功率的?大概怎么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