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B

楼主(2015-03-17):
VFD-B 1.5KW我在维修时出现了上电报CF3.5,查看说明书,是W相电流检测有问题,先排除了TL0741芯片,后面换掉W相的霍尔后,上电正常,但不能运行,在没有装模块的情况下,一运行就报OCC,报的是模块有问题,我想问下在单板维修时不装模块的情况下怎样可以把这个报警屏蔽掉,测完波形正常装机后再把屏蔽取消,谢谢!
修这台机器,型号为VFD 015B43A,后面没办法测波形只能装上模块,上电运行正常,测输出三相平衡。
请高手指点怎么屏蔽OCC报警,谢谢!!!!!

网友A:
我的VFD075B43B也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FD075B43B也完蛋了
怎么完蛋了,说说情况,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楼主:
本人看得咸老师在网上的资料得出了解决办法
VFB-B系列在使用PC929驱动芯片时,在单板测试中(没装模块)屏蔽芯片OC保护,把下桥三路波形的N与上三桥波形的UVW三端短接,这时再起动用显波器测6路波形就可测得。如图

网友B:
屏蔽PC929压降检测端,对N短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