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不工作

楼主(2015-03-17):
单位有一台台达VFD075B43B通电之后面板显示0.就是不工作所有的都没反应。麻烦问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你先看下这个是用什么控制方式控制的,然后根据控制方法去找原因。

网友B:
面板上按键按了都没反应?

网友C:
停电面板控制重插一下,打开外盖查下插头有没松动,再送电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显示0.什么也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试了。面板就是显示0.什么也没反应

网友B:
同型号面板找个试一下;

网友D:
换个面板试试

网友E:
根据楼主情况,面板按键就没有反应,重新安装一下,同时检查插针或者跳线接头,上电试试,再不行就换一个面板了。除了检查变频器外,还要查看变频器的启动线路。

网友F:
参数初始化,重新设置看看

网友B:
面板没反应了怎么初始化;

网友G: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面板坏的很少,代换试了。。

网友H:
电源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