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上周第一次知道有水泥电阻这种元件,和普通电阻比较是不是就是承受功率会大很多这个区别?如果我想用来做分流(20W以内的)不知可不可以这样用,额定负载内长时间通电会有问题吗?

网友A:
绕线电阻比水泥电阻散热好。

楼主:
我的有个加热丝(接交流24vAC)功率高了点(大概有40w,实际需要30w),不知串接哪种电阻好,能有分流作用,又安全?

网友B:
加个固态继电器(可调压式的)不是你想要几瓦都行了吗

楼主:
固态觉得成本有些高,因为我直接调好功率后,就不需要反复调整的

网友C:
水泥电阻的特点就是皮实耐用,做分流电阻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就是功率电阻用的。

网友D:
水泥电阻耐高温。体积大

楼主:
体积大倒不怕,就怕长时间通电温度太高把周围其他东西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