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如题,风机是三相100W左右的,想把转速降低1/3左右,用变频器成本太高,不知有没其他安全可行的办法降低转速

网友A:
那么小一电机降速干啥?要不试试串电阻降压。

楼主:
没用过串电阻方法,安全吗。不知怎么选电阻才合适,例如我要把转速将到原来一半情况,要怎么计算阻值这些?

网友B:
换一个多速电机可以的

楼主:
降转速是因为风量有些大的原因

网友C:
降转速是为了降低机械磨损?还是为了减少风量?如果是减风量,可以在入风口加档板来调风量。

楼主:
因为这台设备已经发货出去了,所以从结构上比较难改动,包括换电机这些都不太好实现

网友D:
加个自耦变压器,380v降到200v或是100多v。

网友E:
用3个单相50W,380V变220V接成△/Y,再接风机就ok。

网友F:
换一个多速电机

网友G:
有一个办法,只能把功率降低三分之一左右。
将三相马达改接法,加电容器,接单相220V的电源。

网友H:
回复 网友D:
你见过交流调速调电压的吗?

网友H:
换一个多级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降转速是因为风量有些大的原因

把进风口堵住一些就好了

网友I:
也可以用三相交流固态调压器试试

网友J:
那么多的方案,各位看清楚了,楼主的风机仅是100W,并非100KW。
100W也有调速电机?

网友K:
我只能想到变频器
其他方案都感觉不太好

网友D:
三相好像没用100瓦左右的变频器。最小也是750瓦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D:
omron有2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个单相50W,380V变220V接成△/Y,再接风机就ok。
能有简单电路图吗,不是太明白

网友M:
回复 楼主:
楼上各位的方案对你的改造都不太实用,要不成本太高(大于风机),要不不太安全,100W的三相电机由于线圈阻抗大,平衡可不去考虑,你可以在其中的2相串接1.5uf/400v的电容,看风凉的大小调节电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上各位的方案对你的改造都不太实用,要不成本太高(大于风机),要不不太安全,100W的三相电机由于线圈阻抗大,平衡可不去考虑,你可以在其中的2相串接1.5uf/400v的电容,看风凉的大小调节电容大小。
谢谢,是不是接的电容越大,转速就越慢

网友N:
换一个多速电机可以的。。。。

网友M:
回复 楼主:
电容越小转速越慢,先用小电容串并调整转速,转速合适后换上所需容量电容。以前的吊扇调速用电抗器,现在
都用电容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简单图纸,3个单相变压器连接时要注意高低压线圈的同名端。

网友O:
调压器原理很简单,降压调速的范围比较窄,但还是能降速的。不过1/3的幅度,还要看具体情况是否能达到。电机可能有噪声。

网友P:
还是换一个相同安装尺寸功率小一点的电机好。

网友Q:
那么小的电机,那就加个挡风板吧

网友R:
我感觉也是 那门小的电机 能有多少风量。入口价格阀门调节风量即可啊

网友S:
加电容改变成单相供电是个办法,电容容量要选择好!

网友T:
100W电机怎么改还真不知道,我赞成调节挡板。。
变频器,划差调速都不能用在那么小的电机上吧

楼主:
挡风板的方法也考虑过,也是其中一个备用方案,因为风速要比较精确,害怕挡风板在现场试不好,所以多考虑些方法

网友U:
三相异步电动机主要有:变极调速、变转差率调速和变频调速三大类,而变转差率调速又包括调压调速、转子串电阻调速、串级调速等。

网友V:
没有便宜点三相降压设备吗?

网友W:
要不换台转速小,极速大的电机

网友X:
回复 网友M:
二手变频便宜啊

网友Y:
最经济的的方案:换电机,100W也不值几两银子。

网友Z:
如果不考虑出力,可以使用降压来降速

网友M:
回复 网友X:
楼主的设备已经卖出去了,不可能再到用户哪里(也许隔着上千里),改造只能寄予客户自身。
对我们搞工控的人来说有1000种简单合理的方法,但对客户来说也许就是一笔不可接受的额外
支出(如果自己不会请人安装)。

网友AA:
力矩控制器

网友AB:
简单实用的是挡进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