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请教各位大师,极力速电批,就是打螺丝的电批,手动的,如何改成自动开停?当打到位置,就停止?

网友A:
自动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B:
加外部控制电路,可用时间调节,限位开关控制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条件是接通 电源就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条件是接通 电源就运行
那么把开关直接短接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还是利用外部的条件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