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德力西cdi9200的变频器,0.75KW,带电机不加负载,运行一会就抖动,电流从1.3A到2.7A抖动,输出电压也降了几十V,几秒钟后又好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这样,我查了下驱动,没什么问题,不带电机时就输出电压平衡不抖动,是霍尔的问题吗,我手里没有霍尔替换,哪位大神给点解答

网友A:
将参数出厂初始化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送来说是缺相故障,可能是他们发现电机抖动误认为缺相的,在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参数复制的方法,不敢初始化

网友B:
电机抖动,估计电机是欠压导致的。

如果不带负载没问题,看来输入部分的电源是没问题的。

问题应该是出在变频内部的。

楼主测试一下输出电压是否不平衡.

测试输出波形,估计有波形不正常,

再测量该路电阻,二极管,光耦。看是否有二极管击穿等问题。

网友C:
把电机负载改成灯泡负载,看看是不是也会乎亮乎灭的?变频器的问题和能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送来说是缺相故障,可能是他们发现电机抖动误认为缺相的,在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参数复制的方法,不敢初始化
参数记录好,找到出厂值的初始化试试

网友D:
照楼主说的,过几秒钟就能恢复,应该是硬件问题,这得拆开测量了。驱动或者主板方面概率大些。

网友E:
就是霍尔问题!换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霍尔就好了,是霍尔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