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1、手动磨头升降路线:转动手轮1,通过行星机构使轴28转动,经左离合器6、右离合器7、轴10、蜗轮体、丝杠,使磨头上升与下降。

2、机动进给路线:电磁铁(2)通电吸合,弹簧拉动棘爪14(1齿)向下,同时升降电机(YS802-4 0.75KW,额定转速1400r/min)电机转动(出轴端连一传动比11/2的摆线针轮减速器),通过针齿摆线减速器减速,传至轴19,经齿轮21(23齿)、22(67齿)、偏心盘23、摆杆24、推力托板25绕轴心做上下摆动,从而使棘爪14拔动束轮5(400齿)作逆时针转动,再经轴28,下同手动磨头升降路线,达到磨头进给运动。

蜗轮模数6,齿数20;蜗杆模数6,头数2;
丝杠,螺距10mm,头数1.

从传动链电机端开始算得丝杠转速为N=1400r/min*(2/11)*(23/67)*(1/400)*(2/20)=0.02r/min

注意:根据技术资料得,丝杠竖直向下的机动进给速度为最小0.08~1.2(m/min),根据这个参数,可知丝杠转速为8~120(r/min)。
两个结果,为啥差这么多呢?

网友A:
那个计算结果更符合实际呢?有时候计算机的计算,数据受小数点四舍五入的影响,先乘后除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是不是有那个参数弄错了,如果按0.02r/min算,那么进给速度才0.2mm/min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楼主的传动机构并非定轴轮系,而是动轴轮系,如果是动轴轮系的计算,首先要把系统转换成定轴后,计算的结果才是正确的。

楼主:
百思 不得其解!

楼主:
希望能给个更详细的分析,更深入的交流。

楼主:
哎,这个贴子可能要石沉大海了!望进来的朋友帮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