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FVR2.2E11S-4JE富士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是什么情况 外部控正反转启动 自动运行高速 手动低速运行 本来可以运行,从新接线不行了,有时输出电压37V  是为什么问题大神
1是不是要设定别的参数

2要是初始化变成出厂状态调什么参数

网友A:
认真对着参数看一遍看有没有设错了,主要是外部控制方式,上下限频率,端子功能选择等,还有接线有没有错

网友B:
富士变频器初始化就是将H03代码设置为1,然后重新接通电源。该代码设置时请按住stop+上下键。

网友C:
重新接过线的话,那就好好对着说明书看,是不是有什么线没有接或者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