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请教各位了,400多米长的YJVV4*240电缆 ,YJVV4*120电缆 能带多少负载?电压降有多少呢?地上穿管的,这么长的距离载流量最大能到多少呢?

网友A:
穿管的话大约在400A。

距离远会出现电压降,不影响电流。

网友B:
我记得以前我发了个表,沉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6

我都是按这个选的

网友B:
首先,我们查表,载流量是500A。然后长度是400米就是0.4KM。
然后算压降。。。。。。

按功率因数0.8算
查表(还是查表简单,自己算很费劲)。

0.054*500*0.4=10.8,压降下降是10.8%,下降太多了,500A过大

网友B:
还有说明下,第一张表的出处是    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3版551页
第2张是  电缆压降电力工程设计手册1次部分940页

单根电缆压降下降过低(针对500A),可以双并,这样压降是在5%,相当于单根是250A。

网友C:
压降通常控制在5%以内。

网友B:
5楼那简单易懂啊,你还是看那比较好,谢谢5楼分享啊。

我那当时下载了,看了后就感觉不明白,然后再看,虽然比较全面,但看了好一会才明白,5楼那一眼就能明白

网友D:
5楼的资料已下载

网友E:
还要实际看一下电缆能否达标,现在的电缆一定要小心点用。

网友F:
压降没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