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可选电流或者电压,如果外部设备对同一个变量同时提供两种模式,而变频器只需一路输入,那么我们是选择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两者在使用过程中有哪些优劣?

网友A:
各有千秋啊!电流信号是两线的,电压是三线的,

网友B:
电流,距离远。电压远了有压降

网友C:
电流还是好一点,考虑你的成本哦!

网友D:
在抗干扰方面还是电流信号好些

网友E:
电流好点,电压距离近没什么问题

网友F:
电压输入,简单。缺点是易受噪声干扰,长距离信号有衰减;电流输入,麻烦,但适合长距离传输,无信号衰减。抗干扰能力强。

10m传输距离以内,用电压信号;10m以上用电流信号。

网友G:
电压信号适合近距离,抗干扰能力低,电流适合长距离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H:
各有利弊,如果是柜子内部那还怕啥,随便选个,另一本做备用不就得了

网友I:
电流信号好一些

网友J:
感觉7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K:
距离近还是电压省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电流,距离远。电压远了有压降
还是电流好

网友M:
都用过,距离近的话感觉没多大差别。

网友N:
一直用的电流的路过

网友O(2020-05-25):
模拟量电流信号比较好些

网友P:
柜内控制变频器我都是用电压信号,外部变送器进来我都是用电流,外部比较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