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7):
压电传感器是怎么进行泊车区域监控的

网友A:
这是神马东东,还不知道唉!?

网友B:
能不能说细点!

网友C:
压电传感器应该是安装于泊车位置,进行检测是否有车辆停在该位置上的传感器。
实际上应该是类似于纸张的超薄传感器,用来检测轮胎与地面压力的。至于整个系统如何搭建,我想只要肯花费巨额资金投入,没有制作不出的监控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目前我一个人做,也是很没经验,大家多交流

网友D:
用压力传感器检测成本上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E(2015-08-06):
不是有一种传感线吗?

网友F:
测车位现在地下停车一般用超声波或者红外线检测,室外一般用地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