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卤灯维修知识

楼主(2015-03-18):
卸下金卤灯灯泡可以用电笔测量灯头两端的电压吗为什么

楼主:
为什么有时候电人有时不电人谁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高压是在灯泡内部吧

网友B:
灯泡怎么测电压呀,、?

网友C:
金卤灯带有触发器会产生高压脉冲点燃金卤灯。

网友D:
触发器的触发电压高达2.5~4KV,并且属于脉冲电压,已远远超出万用 表量程,若使用万用表测量,则有可能损坏万用表。  2)镇流线圈的阻值,都在 1欧姆以下,若线圈内部发生短路,一旦通电, 线圈温度会急剧上升,直至烧毁,所以灯具使用一段时间后,若有此故障造成灯泡不亮,通过观察即可查出。所以最好不要用电笔去测

网友E:
这种金卤灯装的时候,斜一点都不会亮而且变压器和触发器很容易坏感觉不好。

网友F:
金卤灯不亮的维修,第一检查一下灯头中间的弹性触头有无弹性以及是否过热,如不正常则更换灯头和灯头线。
第二更换镇流器。第三更换灯具。通过我们维修几百次这种灯的情况来看,触发器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G:
高压钠灯 高压镝灯  都有整流器  触发器灯泡组成。
金卤灯使用中常见故障及排除分析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灯泡不亮
灯泡部分
灯泡内支架脱焊
调换新灯泡

灯头焊锡松动、灯头与内导线焊接不良或短路

电路部分
灯头与灯座接触不良,灯座弹簧触头不良
更换灯座

点灯线路接错或连接松动
按正确线路接线或紧固线路接头,保持良好接触

灯具内接线松动或缺线

灯具高频短路、启动脉冲电压被衰减或短路,灯座两触头短路或间隙太近
调换金属卤化物灯专用灯座;

缩短镇流器或触发器至灯泡的接线长度;

对于超前峰电路,线路中电容可能短路或者容量太小
调换新电容器

电源电压偏低
电源电压不应低于198V

镇流器部分
镇流器开路
检查接线端子应接触良好

调换新镇流器

镇流器短路
调换新镇流器

触发器部分
触发器工作不正常:无脉冲电压输出或输出幅值小、输出脉冲相位滞后
检查接线端子应接触良好

调换新触发器

灯泡熄灭或时亮时熄
电路接头松动
电路接头应良好

电源电压低于198伏或电源电压波动过大(超过-8%~6%的范围)
升高电源电压,或扩大输配器的容量

对于超前峰电路,电容量变小或漏电流大
更换电容器

镇流器提供灯泡的维持电压低(开路电压低于要求值)
更换成合格的镇流器

灯泡内接线松动
调换灯泡

电弧管内气体变质

灯泡工作环境温度过高
加强通风散热或调换新灯具

灯泡早期发黑(短寿命)
镇流器规格不符合或电流过大
调换新镇流器

对超前峰电路,电容器容量过小
更换电容器

电源电压高于240伏(应对于220V额定电压电源电压不应该超过233V)
降低电源电压

开关次数频繁
降低开关次数

双金属片开关失效
调换新灯泡

灯泡慢性漏气

灯泡启动电极与同端主电极放电烧毁
启动电极与同端主电极距离太近
调换新灯泡

使用的点灯是电路不符合要求,如触发器的电路启动电压太高
改用正确电路点灯

灯泡玻壳变形或灯头焊锡熔化
灯泡工作环境温度过高
加强通风散热或改用散热好的灯具

电源电压超过240伏
降低电源电压

镇流器阻抗过小,导致灯泡电流过大
更换镇流器

对于超前峰电路,所配电容器容量太大
配用合格的电容器

灯具热量大量反射给灯泡
选用设计合理的灯具

光泡光色发蓝色或光色不足
电源电压低于198V
升高电源电压

灯泡老化、光衰超过规定值
调换新灯泡

灯泡工作环境过低
选用封闭式灯具

对于超前峰电路,电容器的容量过小
调换新电容器

镇流器规格不符合或电流太小
调换新镇流器

漏磁变压器次级电压低
调换新漏磁变压器

灯具反射面和灯泡严重玷污
擦净污垢

相关新闻

网友H:
楼上的让我不知所云

网友I:
   用电笔只能判别是否带电(在其电压范围内);或说的是电表,则可参见以上原理上的说明。

网友J:
赶快替换为LED的,比金卤灯强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赶快替换为LED的,比金卤灯强多了
LED的亮度能达到吗?大范围广场之类的金卤灯仍是最理想的灯具

网友L:
海洋王镇流器电阻在4欧姆左右。200欧姆档

网友J:
回复 网友K:
LED不散光,亮度相当高,你装几个试试。
金卤灯就让他下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