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台达用步进控制,如何改变运动方向!

网友A:
用定位指令,定位指令后面的参数中有设置脉冲数和方向信号,这个方向信号会根据你的定位地址和当前地址的比较,自动判定方向信号是不是输出,这样就可以控制正反转运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正反转都 是用脉冲+方向信号的

网友C:
伺服里可以设定脉冲+方向模式,或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先确认设的是哪一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定位指令,定位指令后面的参数中有设置脉冲数和方向信号,这个方向信号会根据你的定位地址和当前地址的比较,自动判定方向信号是不是输出,这样就可以控制正反转运行了。
正解

网友E:
步进控制改变运行方向只要控制方向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