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松下A5系列伺服操作面板锁死,如何改解锁!求大师帮忙.

网友A:
问下厂家有没更高级别的功能 密码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也在找代理商,看能不能帮我解决!

网友B:
怀疑不是锁住,而是把里面线给拆了。

网友C:
这个不用找代理商吧,设置下参数应该就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搞定了
设置参数,就解决了!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是建议楼主把处理方法共享一下
便于今后其他同仁遇上有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