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T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5-03-18):
上电无显示,确认是主控板上的问题,虽然没显示吧,可是摁了启动按钮还能启动,输出也正常。外接面板接上同样的毛病,无显示,启动没问题,刚上电瞬间闪一下,新手求助前辈们。

网友A:
是不是背光灯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啊,主控板上的LED不显示,外接一个面板还是不显示,,,

网友B:
LED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接面板也不亮么

网友C:
上电时候听一下是否有“滴答"的声音
变频器显示面板内的线没插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那个声音,可以启动的,就是没显示。那个线仔细插过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检查面板的供电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