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下各位大师, 这个配件能用什么代替 谢谢了

楼主(2015-03-18):
这是安川变频器驱动上的 是稳压管还是稳压芯片 每一路有两个串起来 达到输出驱动电压DC6.8V 有什么能代替一下的吗?

网友A:
至少,要有丝印吧。

网友B:
知道作用的话直接一个稳压管解决吧

网友C:
仔细找找本站,有安川变频器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