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1.S7-1200 V4.0 CPU 提供了最多 6 个高速计数器,其独立于 CPU 的扫描周期进行计数。1217C 可测量的脉冲频率最高为 1 MHz。
2.S7-1200 V4.0 CPU 与早期版本的 S7-1200 高速计数器比较
3. S7-1200 在高速计数器中提供了中断功能,用以处理某些特定条件下触发的程序
共有 3 种中断事件:
1).当前值等于预置值
2).使用外部信号复位
3).带有外部方向控制时,计数方向发生改变
4. 高速计数器指令块,需要使用指定背景数据块用于存储参数。

楼主:
应用实例:
假设在旋转机械上有单相增量编码器作为反馈,接入到S7-1200 CPU,要求在计数25个脉冲时,计数器复位,置位 M10.5,并设定新预置值为50个脉冲,当计满50个脉冲后复位M10.5,并将预置值再设为25,周而复始执行此功能。
针对此应用,选择CPU 1214C,高速计数器为:HSC1。模式为:单相计数,内部方向控制,无外部复位。据此,脉冲输入应接入I0.0,使用HSC1的预置值中断(CV=RV)功能实现此应用。
先在设备与组态中,选择CPU,单击属性,激活高速计数器,并设置相关参数。此步骤必须事先执行,1200的高速计数器功能必须要先在硬件组态中激活,才能进行下面的步骤。添加硬件中断块,关联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所产生的预置值中断,在中断块中添加高速计数器指令块,编写修改预置值程序,设置复位计数器等参数。将程序下载,执行功能。
1.添加硬件中断
2.组态
选中CPU,可右键打开属性,也可以在“编辑”中选择属性打开。

启用高速计数器HSC1
功能设置
预置值与复位
事件组态
硬件输入与地址

3.编程
打开硬件中断
HSC是高速计数器硬件识别号,这里填1
CV为使能更新初值
RV为使能更新预置值
NEW_CV新的初始值
NEW_RV 新的预置值
将完成的组态与程序下载到CPU后即可执行,当前的计数值可在ID1000中读出 ,关于高速计数器指令块,若不需要修改硬件组态中的参数,可不需要调用,系统仍然可以计数。

楼主:
本分卷由2345好压(Haozip)生成,请使用2345好压来解压。
2345好压下载地址:http://haozip.2345.com/
分卷文件共有以下3个:

楼主:
如何在高速计数器断电或停机后实现数据保持?
1.在S7-1200项目中,建立一个DB块,后面保持性打勾
2.建立一个“循环中断”,在程序中将高速计数器的值送到DB中保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944 (循环中断的建立)
3.创建启动块OB,将保存的数据传送到NEW_CV,同时置位CV,这样在CPU启动时,保存的值被设置成当前值。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1491  (启动OB的建立)
4. 在 OB1 中编程 CTRL_HSC ,再将保存的值设为当前值后,复位 CV 位。

常见问题:
1.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范围是什么?
答: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范围是 -2^31—— 2^31。 当向上计数到最大值时,会跳回到最小值 ;当向下计数到最小值时,会跳回最大值 。
2.断电停机或复位后,高速计数器的值会复位到什么值?
答: CPU 断电或重启后,高速计数器的值会复位到初始 值;如果执行了外部复位, 高速计数器的值会复位为0。
3.不编写 CTRL_HSC , 高速计数器是否可以计数?
答: 只要在硬件配置里使能并组态了高速计数器,不编写 CTRL_HSC , 高速计数器就可以正常计数。CTRL_HSC 只是完成参数写入的功能。
4. 为什么高速计数器的数值不增加,总是停在一个固定的值?
答: 如果编程了 CTRL_HSC ,当置位 CV 将 NEW_CV 写入当前值后, CV位不会自动复位为0,这时程序会一直将 NEW_CV写入当前值,导致高速计数器不继续计数而保持在固定的 NEW_CV 值。因此必须编程复位 CV,才能避免该错误的发生。

楼主:
另外在高速计数中,还有我们经常用到的另一个功能:就是高频测速
用过1200的都知道在激活 HSC的选择中  除了计数  还有:频率
下面选择测量周期
这个可以选择1s 0.1s 0.01s
但是最后地址得到的数据都是“每秒的脉冲数”
然后我建立个DB块,建立用到的数据。
ID1000是地址,其中的数据就是“每秒的脉冲数”, 我们用这个数据除以传感器的“每圈检测脉冲数”,得到“每秒的运行圈数”,测量1圈周长,就是“每圈的运行距离”;
“每秒的运行圈数”*“每圈的运行距离”=每秒的运行距离=速度

楼主:
但是上面这种方法,适用于高频,如果是低频的话,数据就会不准确。
要下班了,明天再说。

楼主:
高频用高速计数来做,低频怎样来做呢。
我做过1个流量的检测,输出方式是5-15HZ。
1.建立了两个硬件中OB40和OB41。 还有1个模拟量标定和标准化模块。
2.采用时间差计算,先将通道0,也就是i0.0,选择启动上升沿和下降沿检测,分别触发两个硬件中断。
3.建立DB存储块,用来保存读取的系统时间。
4.在硬件中断1中(触发上升沿时)读取系统时间。
5.在硬件中断2中(触发下降沿时)读取系统时间。
6.将两次时间相减,转化和成实数。
时间差除以,半个周期,单位为NS,换算为S。用1除以周期时间即为频率.
7.这是做的标定和标准化块,也就是我们平时读取模拟量用的块。
8在OB1中调用。输入量程,上下限,最后得到所需要的工程量值。

网友A(2017-04-25):
学习下,讲的很详细

网友B:
1200现在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C(2017-07-26):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QQ 652217015
WINXIN;yh3260671

网友D:
非常详细,很有帮助,多谢楼主!

网友E(2020-11-19):
非常讨厌的就是tag,老是自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