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目前有两台计算机上运行两个不同的上位机软件,同时对一台仪器发送命令采集数据(备注仪器只有一个串口),采用232通讯方式,可以实现么?如何实现?

网友A:
同时是做不到的,分时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分时采集呢?

网友B:
不加东西能实现吗?
如何接线就难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是将设备那端的串口2,3,5脚分别都接2根线,然后交叉接两个串口,分别接两台工控机,但是如何分时控制采集就成问题了。

网友C:
猜测能否这样:用服务器式的工控机连接仪器采集数据,然后两台安装不同上位机的软件的电脑和服务器组网共享服务器仪器的数据库。
或者用硬件分时,接通之后发令给上位机分别进行采集,或者只用软件进行分时采集,但是对两台电脑的时间同步要求极高。
其实最专业的解决办法莫过于给仪表添加以太网通讯总线方式的方案了。

网友C:
或者转变思路,使用RS-232转RS485的通讯方案,组网进行通许。

网友D:
一拖二?
或者换一种通讯方式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不管是232还是485  串口通讯同时只能单对单

网友F:
同时肯定是做不到的,只能不同时间操作,

网友C:
工业以太网总线可以满足同时通讯的需求。
问题是楼主准备投资多少资金进行技改,要是对成本斤斤计较,可以考虑用RS-485分时通讯。
或者说公司财大气粗,直接用工业以太网总线,要是仪器不支持方案,立马掏钱换掉。

网友G:
这是个麻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能采集到数据,可以分时采集,但是仪器只有一个串口,两个上位机软件有一个是别家的,如何分时控制,有这方面的硬件设备么,或者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么?

网友H:
可以使用我们家的数据适配器,可以解决主控单元接口不足的问题,能够将不同的协议标准化成一种简单通用的协议——MODBUS(RTU),实现统一数据访问,特别适用于像PLC、工业触摸屏之类的串口资源非常有限的控制设备;特别针对这种主设备只有一个485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