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工频耐压试验中,高压测为啥会有电流呢?
接地线那一端有没有电流呢?

网友A:
我记得直流耐压试验是因为电容的关系,交流的也没有?

网友B:
耐压没击穿就没有,有也是漏电流在安全充许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噢!那为啥会有电流呢?电路都没有通,电压有可以理解,为啥会有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交流的,有点流,想不明白为啥会有电流。。。。

网友C:
电阻电流电压关系吗??

网友D:
   不了解是如何测试的,测试对象是什么;或者,可画出原理图或等效电路图分析。

网友E:
一个零部件的耐压测试,因为即使是最绝缘的塑料,也会在强电场的环境下产生微量的漏电电流。
楼主测的什么东西?漏电电流有多大?超过了一定的数值,就是不合格品呀,所以衡量耐压测试的效果,一是看是否被击穿,而是看漏电电流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的是10kV的电缆附件,要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就是打几分钟高压,看看有没有击穿,来考核绝缘强度够不够。
一般试验时候电流在4A左右。
我自己理解的是:电路通了才形成电流,这耐压试验检查的是耐受电压,实际电路并没有形成通路(要击穿了电流陡增,试验控制台会自行切断电路),为啥还会有电流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就要得去研究打压试验测试设备的测试原理了,研究它到底是如何进行高压测试的。
或者4安培的电流,是不是测试设备的总耗电电流呢?没有图片的帖子,只能靠瞎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的是10kV的电缆附件,要进行工频耐压试验,就是打几分钟高压,看看有没有击穿,来考核绝缘强度够不够。
一般试验时候电流在4A左右。
我自己理解的是:电路通了才形成电流,这耐压试验检查的是耐受电压,实际电路并没有形成通路(要击穿了电流陡增,试验控制台会自行切断电路),为啥还会有电流呢?
高压测有电流是正常的,加高压的目的就是测量一下在此高压下漏电流能达到多大,这个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0mA,像你说的4A就有点不靠谱了,你可以算一下,10KV下4A的电流,此时的功率会达到多大,你的测时仪器能否提供如此大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汗!我上次问过厂家了,厂家只会用,不会原理啊!愁愁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