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昨天一客户让我去检修一个安达1.5的380变频,通电后显示正常,启动后跳报警,检查线路时发现电源线与电机线是接反的,是客户自己接的线,断电后测量变频并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重新接正确线后,通电一切正常,这真是奇怪了,什么事也没有。这个小变频用的单管25N120逆变,看来是当整流管用了,各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网友A:
接反了还没坏,太神奇了。

网友B:
这变频器的质量可以推荐了,没炸啊

网友C:
遇到过,有的炸,有的不炸

网友D:
前几天遇到一个,三相下臂lgbt全炸

网友E:
驱动臂上有反向二极管起整流作用了?

网友F:
正常,看看变频器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G:
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炸还是不炸,取决于内部电路的结构。这个只要把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晒出来便可一目了然了。

网友H:
我遇过ABB接反的,而且就报输出接线故障

网友I:
减速过电压原理是啥?

网友J:
曾经将西门子6se70粗心的接到了,运行报警,检查线路吓出了一身冷汗

网友K:
看来现在的保护做的很好了!

网友L:
这个个别的变频器是带保护的,不过这种低级的错误还是别犯;

网友G:
这个议题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讨论过,还有网友好处了电路图,其实就是一个预充电回路的位置问题,如果预充电放在了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部分,输入输出接反了就可能有问题,如果预充电回路放在了直流母线的电容处,接反了就无事。

网友M:
看来以后搞采购的人要学一手了,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源线和电机线对调要不要炸,炸的就不买。

网友N:
看来这个质量可以

网友G:
不是呀,关键是不要反接。

网友O:
我遇到过
一同事接线把输入输出搞反了
开机就报警
但是机器没出问题!

网友P:
这个变频器质量不错啊。值得推荐啊。

网友Q:
国产的机机一般的就不要接错了,容易炸鸡

网友R:
设计的比较合理啊。

网友S:
看电容是怎么接的,有种接法是不会烧的

网友T:
    我见过接反了炸的,那阵势至今还心有余悸!

网友U:
施耐德接反了会报IGBT故障,但是不会炸鸡,缓过来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R:
那个变频当时把线调过来是能继续用,但第二天电源要开关几次才能启动,第三天彻底不能启动,经查是充电电阻断路了,若是因为反接烧的,不好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