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5-03-18):
各位好,在控制程序中正转输出和反转输出同时接通0.1s,在这当中,会不会发生短路现象,烧坏电机,假设外部接线正反转线圈不用触点互锁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将外部的互锁去掉呢

网友B:
正转与反转输出,不允许同时接通。

网友C:
正反转不允许同时接通,这样会导致电源短路。

网友D:
程序中设定0.1秒,如果PLC输出带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这样的话接触器都还会来不及吸合,自然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E:
硬件上必须互锁;

网友F:
只能说电机不会坏,有兴趣你试下印象一定很深刻

网友G:
电机肯定没问题,其他情况自己可以试试看。

网友H:
内外都互锁安全。

网友I:
处部一定要互锁。

网友J:
用变频器就不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正反转不允许同时接通,这样会导致电源短路。
不行的

网友L:
0.1这个时间好短哦!
没法延长些?

楼主:
我是来个假没,怎么说不敢这样试,外部硬件互锁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来个假没,怎么说不敢这样试,外部硬件互锁肯定是没问题

这其实就是让三相电源中的任意两相短路0.1秒钟,电机是不会有事的。

网友M:
外部一定要互锁!

网友N:
问题想得简单了吧?交流电机反接制动的原理应该和楼主想要的正反转转换是类似的。可不能直接在正转下就转换,还0.1s这么短的时间转换?跳闸、烧接触器的开关是有可能的。先看看传统的交流电机反接制动是怎么做的,再去设计自己的正反转转换控制系统。才会比较稳妥。

教科书里也会讲这些的。工频控制下的交流电机,启动、换向、制动的操作,在过去是常见的操作。有很多成熟的办法。先把原理弄明白了,再去着手做自己的设计。

网友O:
这是电器系统的输出互相打架的情况,工程师避之不及呢,楼主还要往刀口上撞?
是什么设备什么工艺的原因导致的呢?那就是工艺不合理或者工艺不完善。

网友P:
程序内部为什么不能互锁

网友N:
大家总是强调楼主这样的控制要互锁。其实,互锁是问题的关键吗?我认为 NO。楼主用交流异步电机在工频控制下做正反向转换,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转换过程的电流冲击问题。

提示一下,交流异步电机在自由旋转中得电,反向,转子的转角位置,与反向的工频相位瞬间不一致,能导致什么发生呢?而且电机在正向运行中,突然失电,电机的剩磁还在,突然地反向工频给上,会发生什么?

要考虑这些实际问题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