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如题,上电就显示这个报警,说明书里没这个报警的描述,查了下网络貌似说是OCC,过流,不知道有遇到过并修复的高手没有,请指教

网友A:
HD3是OCC(过电流)保护硬件线异常;
重新上电看是否可行;还是报的话就是变频器内部坏了,最好直接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上电不行,打开看了看,也没看出有烧的地方

楼主:
控制板上发现一个运放烧了,更换后看看能不能消除故障吧

网友B:
HD3 驱动部分保护,检测模块,驱动,电源和压降检测电路!

网友C(2021-09-02):
hd3与cd3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