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需要修改那个参数?帮帮忙

网友A:
什么是单空间开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电机只往一个方向旋转

网友B:
松下伺服系统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伺服驱动器除了连接马达之外,还连接了什么设备,比如说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比如说连接了触摸屏,连接了工控计算机主机上的运动控制板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机只往一个方向旋转
看你用哪 种控制方式,正反转不是设置参数的,是和外部的控制信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