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用途:砂光机上的输送带,在用的变频器牌子是台达1.5kw的,故障如下:装上普传PI8100后 电机不能转。

楼主:
详细问题:PI8100(2.2kw)学习不了电机(浙江江天1.5kw,4极电机),变频器没学习电机用VF控制  按启动后 变频器有U V W输出电压 50hz分别是300多V有一相是400多V,面板频率和电流都有只是电机有启动的声音和转速声音,但是电机没转。而而且有一异常故障,变频器90°斜放 U V W三相其中2相会变低输出电压去到313V左右 有一相就保持400多V 。
变频器只要平放后 输出电压就会三相平衡输出 400多V。   求师傅教下!

楼主:
浙江 江天电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