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电路连接

楼主(2015-03-18):
各位大神,我想用S7-200 PLC在Q0.0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用5V电源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厂家说了在PUL+和PUL-输入脉冲,其他的我会连,请问我连接的电路图正确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一定是错的;

网友B:
参考下这个接线才是对的,这个步进电机是24VDC信号的你改直接就行

网友C:
PUL-接5V的-,PUL正接QO.O

网友D:
楼主没弄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把我上面的图里面的PUL+和PUL-调换过来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E:
楼主这个图肯定不对!

网友F:
楼主这样接线驱动器能工作?电压怎么能串呢,要并接在驱动器上。

网友G:
肯定是错的!

网友H:
楼主连基本的电路原理都弄不明白就敢比划PLC,勇气可嘉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