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各位好,在用三菱fx20P手持编程器时,看到同一型号的,手持编程器显示屏是亮的,有的显示屏是暗的,不知怎么设置成亮的,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还有用这个的啊

网友B:
说的是啊,一般都是用电脑的。

网友C:
编程器,这个感觉好古老的啊。

网友D:
这个估计会用的人都不多了……

网友E:
嗯。这个问题呢,首先要看型号,三菱的FX-10P的编程器的显示屏最小,只能显示二行字,是灰屏的,不亮。而FX-20P的能同时显示4行,背光是蓝光,比较亮。如果是这种的话,不亮只有一种原因,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F:
到度娘上找说明书设置才是正道,也不排除古董货背光灯LED损坏了,动手能力够强的话自己拆卸维修。

网友G:
我们使用的就是FX-20P,没有发现哪里可以调整亮度。

网友H:
你是同一个手持放到不同的PLC上?如果是这样,不亮的,你要确定下那个PLC的连接口是不是好的。

网友I:
我用过3次
那个的确少见
背光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J:
手持编程器!在学校里刚学一点PLC的时候,觉得很高大上的设备啊

网友F:
你还真别说,有时候遇到古董级的设备上安装了古董级的PLC,偏偏又撞上了极端吝啬私人老板不肯掏钱更换古董级的PLC。
那个就是手编器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了。

网友K:
   是液晶显示的么;看7楼所说,可能那时候没有调整亮度一说。

网友L:
做PLC这么多年  还真是从来没用过呢。

网友M:
手编器是从PLC编程口取电的,确认你那台PLC是好的;

网友N:
都没见过那个东西。

网友M:
最常见的一款手编;
只是现在电脑太普及了,这个基本上没市场了;

网友O:
搞搞F1的手持编程器。

网友M:
F1的手编器搞过的人真的不多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最常见的一款手编;
只是现在电脑太普及了,这个基本上没市场了;
版主真是见多识广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