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松下伺服电机运行震动大,该调那几个参数!速度慢没事,速度快,震动大!

网友A:
振动大就是速调的参数不合适。比如,放大倍数、积分时间、惯性比等等参数。

网友B:
先看有没有响应的参数可以调整,用这个参数试下看看。

网友C:
新设备吗?
旧设备就应该先找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旧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参数代码是多少!

网友D:
调整积分、比例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是那几个参数?在伺服驱动器上可以调吗?

网友A:
松下的、台达的、等等其伺服控制器的参数结构基本是一样的。电机输出振动,就是调那几个参数而已。

但是,如果是旧的,也就是说以前是好的,现在震动了,如果你没动过参数的话,那还是检查外围,比如,机械连接、编码器等等。

网友E:
先检查外部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