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如题,
1、浙江凯达CK6130S数车,KENT-18TC系统,比如干完一件活,停下后换一件接着干,这时Z轴会出现0.5mm误差,即Z轴坐标向+方向跑0.5mm。已测量过Z轴丝杠反向间隙为零。
2、浙江凯达KDCL-25车铣中心,主轴转速倍率及进给速度倍率波段开关调节时均无变化。
3、DMG  CTX310车铣中心,每次开机时1#刀报:700725F 转塔%未联锁。重新换一下刀就正常了,只到下次开机时依旧。
由于刚到一个新单位接手这些设备,本身经验不足,设备资料也不全。这些问题有些让人头疼啊!还望大师们指点,先谢过啦!

网友A:
1.看一下坐标值是否也跟着变化,如是则加工程序问题。
2.看一下PMC相应的输入信号是否对应变化,如不变化则检查一下24V电源是否加到这两个旋钮上。
3.看这个报警好想用的是西门子系统,检查一下刀架锁紧信号是否正常,另外液压压力是否正常,液压油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是西门子系统。忘注明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看一下坐标值是否也跟着变化,如是则加工程序问题。
2.看一下PMC相应的输入信号是否对应变化,如不变化则检查一下24V电源是否加到这两个旋钮上。
3.看这个报警好想用的是西门子系统,检查一下刀架锁紧信号是否正常,另外液压压力是否正常,液压油是否需要更换。
这个事专家啊!

网友C:
1.排除机械引起故障,应该跟参数和程序有关。仔细检查参数和程序(主要是系统参数)。
2.硬件故障。
3.也是硬件方面的故障,调整锁紧开关,或是液压压力等等

网友D:
跟大神学数控!

网友E:
1、如果再换一个活还是继续累加0.5误差吗?
2、测量硬件24V或者是操作问题吧。
3、液压好好查查试试。

网友F(2015-04-21):
第一个应该是参数问题.应该是Z轴的螺距间隙把它把它改大了.它在参数31号左右.你去改小试试.
第二个应该是硬件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G:
故障排除:从简单到复杂
1,如果Z轴机械上没有误差,做完一件后第二件出现误差,可能Z轴出现跟随误差过大,这个数值可以在系统里设置,如果设置后还是不行,可能Z轴电机或司服出现问题,又或者拷贝同类正常机床系统和其他参数,尝试重装机床系统
2,主轴转速倍率及进给速度倍率波段开关,这个可以查看机床I/O监控,来逐步排除故障
3,复杂如果一开机出现这个情况,很可能是锁紧开关位置有偏差,液压压力不足,具体可以查看报警代码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