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8):
一个朋友问我,在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试IGBT管,在触发导通后,C,E极阻值还快会慢慢变成无穷大,好像不能维持导通,不知道这样的状态算不算正常,我试了好几个管子,有的管子可以一直维持导通状态,有的管子就象有上述状态,请高手们解答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l 、判断极性首先将万用表拨在 R×1K 。挡,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它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 G )。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 C ) :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 E )。
2 、判断好坏将万用表拨在 R×10KQ 档,用黑表笔接 IGBT 的集电极( C ) ,红表笔接 IGBT 的发时极 ( E )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集电极( C ) ,这时工 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们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发射极( E ) ,这时 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 回零。此时即可判断 IGBT 是好的。
3 、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 R×1OK挡,因 R×1K档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 IGBT 的好坏。

网友B:
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这个应该和GE电容大小有关

网友D:
没有问题,这个和模块大小还有结电容有关的

楼主:
经过试验,有这种现象的模块工作正常,看来有点钻牛角尖了,哈哈哈

网友E(2015-11-21):
哥们,你QQ多少呢?我加你下交流下技术!

网友F:
维持电流不够

网友G:
仿咸老师做个测试电路就好了

网友H:
只要能触发关断基本ok。有的在太阳下晒晒,或者电吹风吹吹,就好了

网友I(2019-09-24):
没回答到重点,楼主是说松手指针马上回无穷大的那种TGBT是好还是坏,你说的这个只要是维修变频器有点点经验的都会用这种方法测试

网友J:
实践证明这种模块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K(2022-07-15):
回复 楼主:
对的 ,是可以用的,跟GE结电容有关。

网友L:
基本没有测试过模块IGBT性能,个人认为通过万用表判断的方法只能大概判断,并不能确定一定是好的,搭电路测试波形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