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是什么?

楼主(2015-03-18):
请教一下DCS到底是什么?第一次接触。

网友A:
DCS是一个大型的工控设备控制系统,简单的说就是用数量众多的电脑和PLC组成了网络监控与控制的系统。

网友B:
DCS是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ControlSystem)的简称一般习惯称为集散控制系统。其主要的是分散控制、集中操作、分级管理、可以用记算机集中配置、组态监控。

网友C:
DCS简单说就是  计算机 PLC  传动机构  传感器等  加在一起的集中控制。

网友D:
那叫集散式控制系统,人机操作界面。。。。。
简单点说,就是整个控制系统,整到计算机那控制。人不用就地来回跑

网友E:
先了解下PLC,然后你开始认为是个点数更多的PLC。

网友F:
DCS常用于流程生产中,以控制模拟量为主,国外称其为分布式控制系统;而国内称其为集散控制系统。它是在集中式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计算机控制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分散、管理集中,这样有利于生产的安全。

楼主:
谢谢了!小子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