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1800W 的高频角磨机,200HZ   ,电流有多大,怎么测呀!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测呗。

网友B:
甭管频率多高,只要是大功率电器,始终逃不过P=IU的紧箍咒。
所以,大致可以换算出设备的电流数值出来的。

网友C:
钳形表测不出来吧,频率那么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钳形表测不出来吧,频率那么高的
看你用什么表咯。我用FLUKE 317测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电子中 频率增大  电流就会跟着增大  ,“P=UI” ,这个公式中哪个是频率?

网友E:
他说的是你不用频率去算,你用功率去算,I=P/U=1800/220=8.2A,明白了吗?

网友F:
还真没考虑过频率对电流的影响哦!

网友G:
高频的话普通表测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