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要做交通检测的项目,就是测超重测速,用两个压电传感器和地感线圈,选用那款单片机或者ARM芯片比较好,主要是AD采样,其中的技术关键,有做的前辈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的设计思路应该是这样子的:
ARM或者单片机是做主控的,模拟量信号扔给相关的集成块和其附属的电路去处理,哪怕是高精度的需求。
核心控制芯片,讲的应该是运算速度,处理性能,数据传输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单片机内部AD还是用专门的AD芯片,通过放大电路,AD转换传该单片机处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肯定需要设计外部的模拟量转换电路的。一般的芯片都很少有这种通道附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就外部AD模块采集,单片机只是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