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请教松下A4伺服恢复出厂设置,网上下载的说明书里边,找来找去没找到,先谢谢了

网友A:
手册上没有,用软件读取一台的下载到里面吧,以前都是这么做

网友B:
到松下伺服的官方网站上去找一个叫PANATERM的软件,用它可以读取伺服的默认参数并写入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