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驱动器与伺服电机正确连接,但是连接软件发现驱动器接受不到编码器发回的信号。一直报Feedback 错误。有没有人遇到过?编码线检查过没有断线情况。不会驱动器坏了吧~?
泰科售后态度太差,什么都没问到~不知道是不懂还是装3。

网友A:
您好,一直报feedback? feedback 那应该编码器接线问题,或者编码器有问题,或者编码器设置问题!请联系我18826511983,我对这个产品有所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接线问题不大,都是原装线换了好几根都一样。
编码器问题怎么排查?
如果是设置问题,请问大概会在哪些方面?

网友A:
拿回原厂检测下驱动器是否有问题?联系原厂技术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家伙修一下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