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谁有美的电磁炉主电路控制的图纸?
插上电,没有显示,也没有反应,应该是保险管少了,但是网上说是别的原因引起烧保险的,有修过的聊聊。

网友A:
矿石收音机论坛有个版主专门出过电磁炉维修书的,

网友B:
寿命该到了,不要折腾了,何况不是靠这吃饭,!

网友C:
度娘一下该型号的图纸看看,实在没有,随便找一份图纸来研究原理。
控制方式都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中,只是功能和细节的不同而已。
以下的电路图是度娘出来的,原理业内人士都看得懂,一路给IGBT,一路是控制电路。

网友D:
无非是二极管或三极管量一下有坏的换下,电路板清洁下就可以修好很多电磁炉了

网友E:
发一份美的电磁炉故障检修150例参考吧。

网友F:
5楼的资料很好。

网友G:
整流桥烧了,IGBT坏了都没有显示。

网友H:
呵呵,还是直接买块控制板方便,应该是五十五元左右吧。不过,能修还是自己修修好。这样子东西能搞好,技术又能学

网友I:
我之前搞过一个电磁炉,是igbt功放管烧了,自己买了个换上了,又抹上点硅脂,上电能用了。
但是用了有半个月吧,又坏了,还是igbt的问题。

网友J:
怎么不到家电版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果然有大神

楼主:
已经找到了哦,杠杠地http://yunpan.cn/cZvLMk3ivSFFd  访问密码 acda

网友K:
换过一个线盘,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L:
自己维修,能练练手。

网友M:
同意练练手呵呵。不过我没修好过哈哈,以前也修过,买配件也不方便啊。

网友C:
因为有的电子配件本地不好找,网购又划不来,有些东西维修价值大打折扣的。
比如我的几个电脑电源,开关管非常不好找。

网友N:
整流块和IGBT检查一下。

网友O:
官网是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