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crc指令为何无效

楼主(2015-03-19):
fx3u的crc指令为何无效?
我按照手册上的例子使用crc指令,为何算出来结果为0,我以及编了crc指令却能算出正确结果,而且都通过验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u的crc指令为何无效?
我按照手册上的例子使用crc指令,为何算出来结果为0,我以及编了crc指令却能算出正确结果,而且都通过验算了
GX Simulator不支持CRC指令的模拟,因此在程序模拟过程中,将CRC指令做为NOP(空指令)处理。

网友B:
仿真不是万能的,请下载到PLC内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对我另一个帖子指点一下,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57&ID=401567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对我另一个帖子指点一下,谢谢!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57&ID=401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