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一台VM06  55KW机器,一相模块和两只吸收电容坏,更换后输出电压正常,带1.1KW电机测电流1.9A,但面板上显示还为0,而且转速也不显示,什么情况,恢复出场在也是这样

楼主:
刚好有台同型号的机器,换了主板还是一样,不明白了

网友A:
面板是什么都不显示了吗?

还是能显示其他  就是没电流和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显示,其他参数都显示正常,就是电流转速都显示为0

网友B:
这个正常带的负载轻了大功率变频器有的不会显示的,比如三菱f740  30KW的3A以下不会显示。

网友C:
嗯,估计是带的电机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午直接带负载上机了,测量发现实测15A,变频显示36A左右,再增加频率,实际电流在增大,但变频显示一直不变36A,继续增加频率,当电流电流大了到36A以上和实测一致了,感觉电流大于36安显示就能对上,实测小于36A时,变频显示一直是36A。一般正常使用都会大于36A,就不管他了,电压平衡,电流平衡,开始使用了。

网友D:
先祝贺一下。

有点怪。

网友E(2020-06-23):
15年的贴!今天碰到一模一样的故障,11kw  vm06接错线反送电炸了模块,换了模块和两个光耦,修复后带了个小电机 加减速运行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电流和转速 难道反送电会损坏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