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关于三菱PLC 通讯模块与外部智能设备的通信程序怎么写?如果有案例的话;结合程序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得先确定通讯方式

网友B:
三菱PLC和外部设备通讯的方案很多,估计楼主使用的是烂大街的FX系列PLC吧。
低成本的方案一般就是使用RS-232端口或者RS-485进行通讯。
以下是度娘出来的RS-232和RS-485通讯案例,所以提示楼主要学会使用度娘的强大搜索功能。
http://wenku.baidu.com/view/32e54437eefdc8d376ee32c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