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知识

楼主(2015-03-19):
轴承加满油占整个空腔室的几分之几我是指内油盖和外油盖之间

网友A:
百分之七十就可以

楼主:
轴承加满润滑脂后内外轴承盖还用加润滑脂吗如果用加加多少合适请指教谢々

网友B:
密封轴承不用加,不是密封的我一般加一些。

网友C:
这没有具体的规定,70---80%吧

网友D:
少加勤加
一般我加到70%左右

网友E:
密封轴承里面也没有多少黄油啊。

网友F:
加50%至70%左右。

网友G:
一般电机轴承的加油量应占整个轴承空间的2/3为宜,对电机轴承加油太少,会使电机轴承润滑不良,造成发热烧损;加油太多,则当轴承温度升高时,造成散热不良,使轴承发热甚至烧损。同时,加油太多还容易使油窜进电机内部,降低电机绝缘。还会使换向器表面产生火花,烧坏电机。也有一个加油量公式提供参考:  电机轴承润滑的加油量=0.005*D*M(g)D:电机轴承的外径(毫米)M:电机轴承的宽度(毫米)

网友H:
咱们是往多了装。。绝对超过了70%
但是油少了润滑效果差,油多了影响散热。。。

网友I:
楼上的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楼主:
1个油盖加满占几分之几轴承加满占几分之几

网友J:
密封轴承没法加油,加了也白加。他是永久性免维的。开式轴承加了油脂就不要加液体的,二者选其一。又多了反倒不好。特别是润滑脂。润滑油有箱体,能看液位,油脂不好衡量了。少加勤检。

网友K:
根据电机的转速来加油,是高速电机还是低速电机,加油量略有不同。

网友L:
四极以上的加三分之二   两极的加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