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择求助

楼主(2015-03-19):
公司要做个产品,要求单片机寿命5年,改选什么样的单片机。stc的可以么?

网友A:
那可要慎重,居然要求酱紫,当三思而后选之

网友B:
5年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寿命都在,关键选型是要看你的需求,需要什么速度,什么价位,什么功能。

网友C:
现在普通的四十个引脚的单片机,最便宜的不到10元钱一块,但是稳定性也还是可以的。
能否长久使用,是要看使用环境和电路板的设计是否合理的。要是设计垃圾,下雨天一个闪电一个雷声就把它弄挂了,就算是购买顶级的军用品,也照样不管用。

网友D:
这个的确如楼上所述
只要规划的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那就选PIC的或者AVR的,这些在工控 仪表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STC的稳定性听说不太好,但是目前我也没遇到过,只是一般用用

网友F:
用松翰单片机都可以的,免费快速软硬件开发.
QQ : 373085897

网友F:
价格便宜性能又稳定.

网友C:
其实重要的电子部件一般都建议进行储备备用品,一旦出现故障直接断电更换,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衡量电子元件的寿命,需要向芯片制造商索取元件老化测试数据,或者信不过,自己购买样品装板进行老化测试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