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各位大神请帮小弟弄个“三个48s-s时间继电器循环控制三个交流接触器”的接线图

网友A:
楼主能说得详细一点儿吗?如果只是循环控制,在网上搜一下跑马灯的接线图,很多的。

网友B:
应该说清楚点,用什么控制?直接用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C:
看来楼主是新入行的,连基础的元件应用电路都不会。
另外要求没有详细讲清楚,如果说三个48秒不需调节的话,一个时间继电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