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换主板和驱动板后,出现空载正常,带负载后频率上升到3.40~3.60Hz后电流显示8.8A频率不在上升。后报变频器过载停机。求指教,这是怎么回事。是参数的设置问题?还是咋滴?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调长点试试

网友B:
压频比不合适,电压高,频率低,也就是说压频比的斜率不合适。最好是45度的斜率试试看?

网友C:
实际电流和显示的一样不?控制板换过了没有?

楼主:
回复以上楼主,那台变频器实标上是,换主板后没有调整电机功率设置造成的。是我大意了,感谢以上楼主回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楼主,那台变频器实标上是,换主板后没有调整电机功率设置造成的。是我大意了,感谢以上楼主回帖。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