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电源求助

楼主(2015-03-19):
西威AVY 7.5KW变频器下板电源有24V输出,上板电源不工作,表现为10V没有,面板无显示,如下图,我想知道上板电源母线是图中的对角黑兰线吗?

网友A:
都拆开了,上电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A:
都拆开了上电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电梯变频器

楼主:
上板电源24V输入,输出供5V,10V。UC3845 12脚电压8.5V,用电容表测12的电容还可以,换了正常。

网友C:
3845有12脚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845有12脚的吗
有14脚封装的,12脚是VCC.

楼主:
今天装机电梯运行不正常,简易PLC报ER=3故障(变频器故障)电梯运行起来一会就切断变频供电电源,拿回来测试上电报故障,原先下板正常上板不正常,现在下板有输出,24V风扇不转,面板有显示。下板24V电源的0V受控,查了半天没找到受控器件。。。

网友E:
进口的变频器吧,看做工蛮好的。

楼主:
图中110器件是 什么 ?

楼主:
风扇受跳线S2控制,S2短接上电风扇长转,断开启动运转

楼主:
现在上电故障灯闪烁,参数手册也找不到,可能是不能和PLC通讯的缘故。另一方面可能是利益攸关方做了手脚,把S2跳线拔了3个风扇都不转,也许是我判断错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问,是12脚的电容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上回也是主板的开关电源不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师说说咯是哪个电容。。分享下经验

网友E:
回复 楼主:
保险丝

楼主:
冤死了,第一次就换上层电源板UC3845 12(7)脚一个电容主板就有显示了,装机时PLC报ER=03(变频器故障,查变频器故障代码)当时变频器也能升降电梯故障现象为PLC报ER=03变频器输入电源被切断,变频器故障灯没有亮,也没报故障。下午就换了下板风扇电容也查不出那有问题,就在刚才装机点运行模块炸了。

网友G:
西子奥的斯电梯上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北京航天金羊电梯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还真没有听说过。这种变频器,西子奥的斯斯大梯型上用的挺多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驱动动电容更换没有,还有光耦。。

网友H:
110是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送修故障是面板不亮,驱动电路没考虑也没动,面板亮起来就OK了,装电梯上试PLC报ER=03(意思试变频器故障,具体故障要查西威手册)电梯走走停停,变频器没报任何故障。第二次装机按运行模块炸了,

楼主:
蓝光主控电脑板-BL2000-STB-V2报ER=03(变频器故障)现场情况是变频器输入电源被切断,电梯变频器没报任何故障。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沈阳蓝光主板+西威变频器。

网友I(2018-10-12):
哥们儿,事情搞的有点大,这活已经不挣钱了。

网友J(2020-05-20):
不懂电梯 的 修电梯变频器 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