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现在又个电机,控制该电机的交流接触器一直有电,已断开了控制电路部分的电,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是火线碰到其他的火线了吗?(因为是在一个线槽,有许多控制线)还有就是如果是这样,喔能怎样快速检测出问题所在,路程有点远,这栋楼控制那栋楼,求大神们帮帮忙,不胜感谢。。。。

网友A:
有电路原理图分析下就快多了,这样只能靠你的经验加技术了

网友B:
已经断开了控制电路的部分电?也就是说还没切地的断开控制电源咯?
现场检查线路才是正道,谁也不知道你的控制线路究竟是怎么走的,业内的术语叫做扯线,查线。

网友C:
接触器动作了?如果没有动作不是很正常的,因为零线没有通构不成回路

网友D:
是说控制距离比较远么,那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E:
这样假设,如果你的接触器没动作,但是接触器线圈有电。你又断开部分电路,有么有考虑过你的控制电路控制零线了呢。

网友F:
唯一的办法就是排查线路了。

网友G:
只能捋捋线了,还有没有可能是接触器卡住了,粘死了!

网友H:
主线路切断了,可控制回路电可能还没有切断

网友I:
1触点烧住了,2查控制回路

网友J:
看图查线

网友K:
你断了控制回路的电,主回路电断了么。不断的话接触器肯定有电啊

网友L:
是主触头有电还是控制回路有电?不行的话,只能全断电拉线检查下了。

网友M:
看楼主的形容还是找个专业人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路图,也扯了线,但是线太多,又比较年久,线路又比较远,所以我放弃了,重新单独接了根控制线,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检查了,找不到
,线太多了,又不好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扯了,查了,就是找不到,现在一开总闸就直接启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比较远,大概有30m差不多吧,感应电是什么?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火线,喔查了的

网友N:
这个没法子,只能顺线圈向上查找了

网友O:
原因太多了,是不是线皮破了,一段一段查,一步一步排除故障

网友P:
是同一根控制电缆里的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感应电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因为距离远,电线本身对地之间就形成了类似电容那样的效果,会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Q:
一个是控制电路没有断开,一个就是接触器卡死没有断开

网友R:
先看看接触器是否机械卡死,触点粘连。再看看控制线是否短路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O:
可能就是总开关直接控制,断开总闸,测量一下和谁通。

网友T:
重拉一条线,查找很麻烦的。

网友U:
自锁线路带电了

网友U:
看看启动按钮是否没有弹起来

网友V:
应该是跟主回路有接触了,使线圈自锁带电

网友W:
线圈卡滞了吗?断电检查一下吧

网友X:
如果查起来麻烦,弄清原理重新敷设一条控制线简单。

网友Y:
看图解决比较好。。。
我们那遇到过的是交流接触器触点粘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