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19):
我是一位刚接触变频器的初学者,到新单位不久领导给我出了道难题:让我修一台已经炸了功率模块的ACS510变频器,我更换了主板和功率模块,但不知道如何在新板上更改功率,有哪位大侠万望赐教。

网友A:
改功率:进入参数0102,同时按上箭头、下箭头、返回键(LOC上面那个),保持3秒,屏最上面会显示Parameters+英文,找到105组参数 ,105.09改为需要的电流要电流,105.02改为1,105.11改为4012,至此完成。33.04查看改好的传动容 量。

105.09   75KW  改为1574,157表示157A电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适合用在ACS550吗?

网友B:
碰到过一次新的备件传动容量不对,提示写保护改不了,最后把坏的变频器上板子拆过来解决的

网友C:
我也遇到,,ABB的变频器炸模块,,容易炸主板CPU

网友A:
回复 网友B:
510的试过,550的没试过,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D(2021-05-07):
510和550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E(2023-07-04):
acs510-01-05A6-4怎么改不了、2.2kw对应的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