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0):
新水泵,电流达到45,怎么回事

网友A:
运转正常吗?还是瞬时有40多安?是不是有异物进去了,堵转了下。

网友B:
用什么检测的电流?

网友C:
看看扬程是否不匹配!

网友D:
是否加了变频器呢?正常的话电机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的呀!

网友E:
正常运行应该是只有22安培左右的电流,40多安培绝对严重发热。
如果说空载运行不正常的话,扔给采购换货,严重的质量问题。

网友F:
水泵出现什么异常了?你的电流测量仪器可靠不?

网友G:
楼主首先确定是AC380V的电机吧?

确定的话 看看那电机的接线方式,是不是把 “星形接法” 接成 “角形接法”了?(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H:
首先确定电流表正常不正常,用钳流表测验一下,起动时电流大是正常,若运行时电流45A就是有问题,可以检查负载有没有异常,机械有没有卡住了,若是新电机,也有可能电机有故障,转子不配套也有可能,原因多种,都要分析

网友I:
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流,普通钳表测输出电流根本不准,或者直接用变频器面板监视电机电流

网友J:
会不会泵叶片卡住了或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G:
年前我去调试时,当时是控制了好多小电机,那边的安装人员把电机的接线方式把 “星形接法” 接成 “角形接法”了,结果一运行,保护器就报警断开了,我看了看当时一个AC660V的电机,额定电流还不到2A,实际显示电流却是10A。

楼主解决问题后,把最后原因发出来。 分享经验

网友K:
是不是水泵里有异物,好好检查看。

网友L:
太大吧,负载有问题,还是选型错了?

网友M:
电流过大原因;听声音是否有异响,看泵叶堵异物。开泵前,看负载是否匹配,{扬程,流量},小马拉大车。电流过高,看是否星行转三角启动是否完成,配电柜内没有转换。最后看电流表和互感器变比是否一致。

网友N:
45A有保护的应该动作了啊。。。要不时间长了烧电机啊。。。
我同意6楼的观点,是不是检测原件有问题啊。

比如,表和互感器不匹配。
还有,在变频器下端用的电流互感器,不是霍尔传感器。

再能想到的就是水泵的问题了,一直没启动起来??

网友O:
楼主呢  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P:
  单相220V电机吧?

网友Q:
水泵的转向还对?水泵的进口阀门是否关闭了,还有出口的阀门,慢慢加大试一试……

网友R:
如果检测准确的话,那就一定是有问题了,电机本身仔细量一下,看一下机械有没有卡滞。

网友S:
是不是螺杆泵

网友T:
电流大,与水泵的管路进出口截面有关系。将进水口截面积减小,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U:
不会吧!
这么大电流能持续运行多久??
看看扬程和出口负荷
计算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U:
电流保护值设为32左右,转了一会就跳了

楼主:
扬程104米,现在反转,电流徘徊在30左右,凑乎用

网友T:
水泵的进出口有截门调节吗?应该把进口的截面减小一点,电流就下来了。

网友V:
变频器控制的,也要考虑一下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W:
用什么检测的啊,有没有用钳表确认下啊。都高出额定电流那么多,电机不发热么

网友X:
找到答案了没有?

网友Y:
过流时间长了肯定要烧电机的,如果新安装的设备不排除电机自身的问题。

网友G:
不是接法的问题吗? 星形和角形。
楼主已经确认过,是接的星形接法?
楼主要找到原因啊。

网友Z: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来2年,一直没用,也没看过接法。应该是一直放那有点变形了 ,现在反转运行好几天了,没啥事

网友AA:
32A?断路器还差不多,热保就太大了

网友AB:
是三相220马达吧

网友AC:
11KW电流40多摇泵绝阻,一般提泵重做缆线接口即搞定,现在泵继续用很快就要烧了。

网友G:
严重影响电机寿命吧

网友AD:
检测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吧 不是工频电流

网友AE:
能运行一会儿才跳,建议检查超载,试一下不带扬程如何

网友AF:
首先看看水泵扬程跟实际使用的扬程,离心泵如果选择的扬程过大,就会出现流量过大,从而造成电机过载。前面有人说到减小进出水阀门开度,这个可以作为判断方法使用,如果减小开度电流随之减小,就可以认为是出水流量过大造成的,但是阀门不能一直在半开状态运行水泵。

网友AG:
11KW/40A运转时声音应该不正常,用不了几下电机就报废了。